与三菱FX1N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某客户使用TK6070IH与三菱FX1N的plc通讯,可以建立通讯,但是部分元件无法正常操作;而该客户之前使用MT6070I的时候一切正常。
解决思路:
1、  确认客户的HMI型号没有选择正确,上传程序检查无误,重新下载程序,现象依然存在。
2、  检查HMI程序,发现无法操作的位状态切换开关的读取位和写入位不一样,再检查上传的MT6070的HMI的程序,和TK6070的程序完全一致,即读取位和写入位也不一致。
3、  由于只是部分元件操作不正常,而且经过上述步骤后,现象依然没有排除,判断是由于plc内程序有问题,上传与原MT6070iH通讯的plc内程序,下载到和TK通讯的PLC里面,操作完全正常。

网友(2013-03-11):
我用三菱FX1N-60MT-001和TK6070IH连接,PLC用的RS232BD的转接板,请问与触摸屏接线怎么做?还有如何设置?

网友(2013-05-19):
怎么和我遇见的情况一样呢?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