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标签读取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MT8070IH触摸屏和s7-1200plc通讯,在添加设备列表中选择正确的设备类型之后,无法点击获取列表标签。
解决思路:
1、查看参数设置以及通讯线针脚定义是否正确。
2、更换EB8000软件版本,查看是否因为软件版本问题造成无法获取列表标签。
3、查看plc内程序,判断是否是因为plc的程序问题 。
4、更换软件版本出现同样情况,后确认原因为plc内没有程序。后写入plc程序后,获取列表标签正常。

网友(2012-11-29):
1、"前提是S7-1200必须做好相应的tag标签"是什么意思?
2、计算机与PLC通过以太网连接正常后,点击 取得标签资讯 ,即可实现EB8000与PLC进行初始化,并读取PLC中建立成功的标签。
意思是不是必须计算机与PLC通讯先建立好,然后在电脑里打开EB8000软件,再点击  取得标签资讯 才能成功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PLC的程序要先设计好(读取PLC中建立成功的标签后)才能组态触摸屏这边的画面?
3、读取PLC中建立成功的标签有什么作用?是PLC的一些地址吗?
4、一次读取成功后以后就不用了吗?还是每次组态S7-1200与威纶通触摸屏都需要这样操作?
谢谢!

网友:
1、PLC程序地址标签必须先做好;
2、获取的tag标签即是PLC的地址;
3、只需获取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