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宋体载入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某客户使用EB8000软件,无法载入宋体,宋体做为最常见的一种字体,给客户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
解决思路:
1、  检查客户的电脑操作系统,该操作系统为双系统,win7和xp系统,win7系统安装EB8000软件,可以正常载入宋体,xp无法正常载入;
2、  在XP系统下重新安装EB8000软件,仍旧无法载入宋体;
3、  重新安装宋体,到windows下面找到fonts文件夹,发现无法删除宋体,而且从其他电脑拷过去的宋体安装后,EB8000软件依旧无法载入;
4、  检查电脑进程,发现后台winccflex软件进程如下图蓝色部分,

将该进程结束后,宋体可以从电脑中删除,然后重新安装该宋体后EB8000软件可以正常载入宋体。

网友(2013-06-10):
问题:原电脑为XP系统,用的黑体制作画面;更换电脑,WIN7系统,
某天突然无法检测到黑体,提示目前PC未安装黑体,但是在电脑C:\Windows\Fonts文件夹下存在黑体文件,而且CAD WORD等软件都正常使用黑体;
可能为重装OFFICE 2007后出现这个问题,也可能不是;电脑上安装有WINCC FLEXIBLE软件,
目前按楼主办法无法解决问题,1. 无法删除系统文件夹下的黑体,2. 触屏系统设置下的字体,无法搜索到黑体字体,无法添加;
求解决!!!
以下两个链接试过,未解决问题
http://www.weinview.cn/bbs/viewt ... hlight=%D7%D6%CC%E5

http://www.weinview.cn/bbs/viewt ... &extra=page%3D3

网友:
那你这个就不是黑体问题了吧?
推荐你个做法:
1、安装虚拟机后安装xp系统;
2、在虚拟系统里面安装相同版本的组态软件;
3、把项目相关新建库都拷贝进去;
4、打开虚拟系统里面的组态项目,会提示你缺少字体,然后给每个缺少的字体指定到需要的字体;
5、保持项目,从新拷贝回主系统;
6、把虚拟系统对应的字体拷贝安装到瘟七;
7、运行项目,基本上就不会提示字体问题了;
8、如果下载到触摸屏后还是不能正常显示文字,可能就是你删除了组态软件必须的Arial字体。这个字体是组态软件内置的默认字体,所以工程项目里面绝对不能删掉这个字体,否则不会提示缺少字体但是下载到触摸屏后不能正常显示字体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