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LS K120s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某客户使用TK6070ih和LS的K120S PLC无法进行通讯,通讯线重新制作后也无法正常通讯。

解决思路:
1、 用LS的编程软件对PLC进行监控,测试PLC以及通讯线是否正常,测试正常;
2、  将PLC编程软件关闭,用EB8000软件在线监控,依旧无法通讯,检查通讯参数,发现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波特率为115200,已经超出正常的通讯允许的速度,改为19200后,通讯正常;
3、  然后再用TK6070的触摸屏测试,通讯成功;
4、  再把通讯波特率改到115200依旧无法通讯,确认问题解决。

网友(2011-12-22):
回复 楼主:

    前辈:我现在用的也是LS k120s的PLC,结果请问一下你的通讯口是什么接线方式的?九针中也是235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且是23调过来的么?谢谢前辈啦!

网友:
232是可以直接连接上去的,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不同型号的触摸屏接线也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mt6070ih,PLC是LS k120s的,现在知道了,通讯是485,接线是1 2,因PLC没有通讯接地,两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与LS的PLC通信一般都是用232通信的,485的用的比较少。

网友(2012-03-01):
我使用TK6070ih和LS的K120S PLC
38400,n,8,1 ok

网友(2012-04-22):
我用k120s,试了很久,com1,com3,RS485都试过,没成功,但选k300s,com1,RS232,38400,n,8,1就成功了。我有个打印机问题请教各位,迅普打印机怎么接到com3?1--+5v,2--RXD,3--TXD,4--CTS,5--GND。谢谢!

网友:
HMI             打印机
7Txd            2
8Rxd             3
5Gnd          5

网友:
我也用k120s,选k300s,com3,RS232,38400,n,8,1,PLC2,3,5,HMI7,8,5。迅普打印机接到com1,1--+5v不接,2--2,3--3,4--8,5--5。成功!但打印效果比出租车的差好多,不知为什么?

网友:
可以调整背景颜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