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单片机通讯使用多状态组件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与单片机通讯,使用多状态设置组件,方式为按住按钮是递加,但是如果一直按住按钮,触摸屏会在短时间内无法操作。
解决思路:
1.  调整plc整段地址间隔为0,效果不明显。
2  .将多状态显示组件的迟滞时间和递加或递减速度调低,依然没有效果。
3.  通过调整通讯延时到10ms时,通讯速度得到明显提高。此时,多状态显示组件的操作有了明显的改善。

网友(2014-02-10):
我正在弄单片机与人机介面通信程序,原本想用一个串口调式助手与屏通信看发出和接收是什么东东,想不到是循环的接收到一组十六进制代码。这是什么问题?这个东西的才接触的,求分享些经验供我参考 !谢谢

网友:
求助!
各位大神,有做过单片机与触摸屏通讯开发,或者熟悉这块的么。
深圳本地的最好。请联系:QQ762874860,1342095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