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EB8000V4.42版本软件在和三菱PLC通讯时,当触摸屏所些地址超出PLC地址范围时,不报通讯异常错误,而且还发生地址控制不正常现象:如触摸屏上做出地址Y97控制PLC实际地址Y0,Y28控制PLC地址Y2, Y38控制PLC地址Y3, Y48控制PLC地址Y4等等。

解决思路:
由于驱动是属于通用型,因此无法判断PLC的地址范围,需通过使用者自行判断PLC地址范围;

网友(2014-05-11):
??怎么办 我的mb8000 与plc连接的时候 plc no response

网友(2014-12-24):
检查一下通讯电缆是不是过长。还有就是设置一下波特率。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我的也同样plc连接的时候" plc no response ",波特率应当是多少,目前是9600

网友(2015-01-24):
值得收藏...

2014年7月,三水大塘镇某农地新搭建的一块温室大棚引起周边群众的注意。三水分局禁毒大队联合大塘派出所调查后,发现大棚内种植的竟然是毒品原植物。陈某在花盆中利用这些种子成功种植出3棵原植物,“最后共育出种子420多颗。”吸食发现三颗种子,突发奇想想种植供自己吸食,陈某上网自学种植技术,共育出种子420多颗,还来不及贩卖牟利就被警方一锅端掉。为了种好这些,陈某还上网自学种植技术,买来温度计、湿度计、化肥等材料。约十天前,陈某等人开始收割这些成熟的,并在李某的家里进行晾晒和加工。不料,还来不及贩卖牟利就被警方一锅端掉。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82.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84.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52.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88.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53.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80.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66.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75.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36.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49.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32.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46.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43.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83.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84.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85.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82.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31.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89.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86.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27.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88.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2/1304129.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81.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80.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79.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74.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75.html
http://www.wan-gou.com/sell/201501/20/12946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