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电重启之后,与HMI通信中断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MT6100I与三菱FX3U通讯,PLC每次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出现与触摸屏通讯不上,如果重新在PLC软件中设置同样的PLC通讯参数后下载进PLC又可以正常通讯。

解决思路: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在“在线”——“登录关键字”中对程序进行了加密限制,如选择“读取/写入禁止,写入保护或禁止所有在线操作”,而这种限制设定是在PLC断电重启后生效。故在PLC断电重启后,HMI无法对PLC读写,出现“PLC NO RESPONSE”,将此登录条件取消解除即可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