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菱QJ71C24模块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某客户使用Q04U的PLC,加QJ71C24的模块,无法与触摸屏正常实现通讯。
解决思路:
1、由于QJ71C24模块与我司的触摸屏进行通讯时,需要对模块进行设置,首先将参数设置如下图:
2、按照上述要求设定好之后,能正常通讯,但是通讯过程中会出现中断;
3、将系统参数中的PLC整段间隔设定为0,通讯正常。

网友(2011-09-10):
设置跟上面的一样,但始终是通迅不上!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你的通讯线是怎么样做的?

网友:
如图就是通迅线制作图,不知是否正确,还望指教!

通迅线

通迅线

网友:
您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TK6070和MT6050以及8070的接线方法不一样。

这个是在PLC上的设置,请注意开关的设置,波特率为115200其他参数按照默认的进行设置。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其实是通迅线接错了,原本是接COM1的 后来改成COM3之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