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客户使用MT6100i和西门子S7/300通讯的时候,读取DB10.DBD0中的数据显示*号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某客户使用MT6100i和西门子S7/300通讯的时候,读取DB10.DBD0中的数据显示*号

解决方法:
1、和用户核对通讯参数,用户读取的是实数,设备类型选择的是DBDN,数值显示元件上的格式,用户选择的是32 bit unsigned,请用户改成32 bit float格式;
2、用户更改设置后还是显示*号,请用户清空PLC程序测试;
3、清空程序测试后出现一样的情况,用户表示试验出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地址如果两边是整数,则显示正常,以及用户将数据MOVE到MD地址中后,也显示正常;
4、让用户更换DB块中的字地址测试,情况一样;在更换了DB块后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