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AVR单片机通讯不稳定,数据出现频率性乱跳

楼主(2011-07-16):
问题:
MT6070iH与AVR单片机通讯不稳定,数据出现频率性乱跳

解决方案:
1、检测通讯线路:MT6070iH与16台温控器(厂家自制AVR单片机)通讯,线路连接简单,没有干扰源。通讯线路两端加磁环和终端电阻,问题依然存在。因走RS485 2W通讯,将信号地GND接上,现象更明显;
2、检查屏系统和驱动:因屏是20100421的OS固件,刷新系统后,没有改善;更改通讯参数,PLC地址整段间隔改为0,通讯延时调整为7时,有明显改善;但每隔1分钟左右,依然有不同地址的数据乱跳,出现****或大数据显示(下位机仪表一直运行正常);
3、换屏测试:换上MT6070T,通讯正常,数据不乱跳;改用MT8100i,与一个温控器通讯,现象依然存在。初步判断是i系列的驱动问题;
4、检查下位机程序:因厂家有汇编语言编写的AVR源程序,发现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都可调整,读懂通讯程序后,把波特率改为19200(考虑可能是原57600太高,导致通讯不稳定),与一个温控器通讯正常;增加为4个,通讯也正常,数据刷新速度照样很快,数据没有闪烁乱跳现象。问题解决。

网友(2013-06-01):
单片机 57600确实太高了……

网友(2013-10-26):
用stm32开57600正常。。。

网友(2014-02-26):
求助!
各位大神,有做过单片机与触摸屏通讯开发,或者熟悉这块的么。
深圳本地的最好。请联系:QQ762874860,13420958321.

网友(2014-05-24):
STM32与触摸屏通讯不上怎么办

网友(2014-12-04):
威纶的屏高速通信时是有不稳定的断线情况。跟台达PLC就这样,一直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