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台达plc及变频器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通讯架构:HMI——台达PLC——台达变频器。当启动变频器时HMI与PLC通讯时断时续,变频器停止,通讯正常,确认为通讯干扰。

解决思路:
1、将通讯线和动力电缆隔开;
2、在通讯线的两端都增加一个磁环;
3、现场发现客户的电气设备全部都没有接地,也没有信号地。使用通信隔离器测试;在HMI与PLC之间加上RS485隔离中继器,正常通讯。

网友(2012-09-07):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调制最低可以有效地降低干扰

网友(2012-11-16):
要是能一个一个的试,试出到底是哪个干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