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OMRON CQM1H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某客户使用MT6070IH触摸屏和OMRON CQM1H通讯的时候,会出现开机十次至少会有一次,触摸屏无法控制PLC地址,但是通讯正常,可以正常显示PLC里的数据,只是无法写入数据。
解决思路:
1、因为通讯正常,而且可以实时显示PLC内的数据,所以排除通讯不正常问题。
2、重新制作触摸屏程序,只做一个按键控制,开机十次后仍然会有一次开机后,触摸屏无法控制PLC,排除地址范围问题。
3、PLC程序清空,安装步骤2继续测试,现象任然如此,排除PLC地址问题;
4、PLC内部由运行状态改为监控状态,继续测试,反复测试50次左右,均没有上诉问题,问题解决。
5、现象是由于PLC内部设置造成,改为监控后,触摸屏可以实时监控PLC的数据,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2012-02-20):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我用的是CPM2A的PLC,请教版主具体怎么把PLC内部设置改成监控。

网友:
在PLC参数——启动 标签里面选择,具体几个模式区别可以查看PLC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