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宇电多路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
某客户用MT6100的触摸屏与宇电仪表多一屏多机通讯,无法正常显示各个仪表内数据。
解决思路:
1、重新制作程序,重新制作通讯线通过一个RS232转RS485,将所有的仪表并联接在RS485接口上,通过RS232与电脑通讯。
2、在触摸屏上设置各个仪表的数据显示组件;
3、通过宇电软件,查看各个仪表的通讯参数;
4、在线模拟,测试成功通讯;
5、将RS232接口接到触摸屏COM1上,可以正常和12台仪表通讯;
6、将RS232转RS485通讯口去掉,直接连到触摸屏RS485通讯口上,并重新更改程序里触摸屏通讯口,触摸可以正常和仪表通讯。
7、检查客户程序,发现通讯参数有误,更改后可以正常显示各个仪表数据。

网友(2014-04-26):
请问怎么实现一屏对RTU设备啊?设备厂家不同,但是都支持MODBUS RTU ,是不是把所有设备的485总线接到HMI的485接口(COM1),软件需要怎么设置?每个设备怎么寻址?还有 4x_bit 可以访问4x吗?谢谢

网友(2015-01-23):
謝謝,希望以後多些

市政协委员、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臧铁军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市的高考加分政策正待教育部审定,预计今年3月就将对外公布。此外,今年高考拟推行考后报志愿。另外,《2015年高考考试说明》此前进行了意见征集,正式版本将会在春节前发布。前两个项目加分分值为10分,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分值为5分。依据教育部的规定,今年高考,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将不再加分,本市地方性加分或将只剩少数民族加分这一项。2014年4月市教委下发了“2014年初中入学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北京市小升初2014年严格控制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的学校数量和招生计划,招生比例将比2013年有所降低,其中招收体育特长生的学校缩减了50余所。“我们强调就近入学,小升初还是要让更多学校周边的孩子享受到公平入学的机会,所以特长生等各种其他入学形式都要适当调整,更多地向就近入学倾斜。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82908.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82792.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82744.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82704.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66.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65.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49.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55.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43.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41.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39.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40.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37.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38.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34.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36.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35.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31.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22.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29.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25.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20.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15.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11.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12.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08.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06.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99.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8003.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90.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96.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91.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92.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89.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86.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84.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78.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81.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69.html
http://www.wan-gou.com/com/80332422/news/itemid-677974.html

网友(2015-07-25):
请问用一个触摸屏MT6070,控制10台宇电708仪表,485通讯,仪表站号如何设置?

网友(2024-07-04):
通信的速度怎么样?如果将12台数据同时显示在一个画面会不会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