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lenze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
某客户使用MT6100的触摸屏与伦茨变频器9300通讯,可以正常和变频器通讯,但是却无法在触摸屏上显示用户所要设置参数的组件。
解决思路:
1、首先确定客户说的通讯正常是通过通讯指示灯来判断通讯正常的,所以应该是触摸屏与变频器没有实现正常通讯导致画面上的组件不能正常显示。
2、检查画面程序中通讯参数的设定,确定与触摸屏端设定一致。
3、检查触摸屏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线,通讯线连接正确。
4、查看变频器说明书,确定变频器中的某些参数是禁止修改的,在画面程序中修改组件地址(使用可以修改的参数),重新进行测试。
5、更换地址后,通讯正常,可以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