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程序转换到TK6070后出现上电时刻画面来回跳转现象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MT6070I程序转换到TK6070后出现上电时刻画面来回跳转现象

解决方法:
检查客户程序发现画面跳转的原因为,客户程序中使用了一个PLC控制的寄存器来控制画面的切换,同时又添加了将画面窗口号写入该寄存器。

当HMI重新上电时,首先读取D12寄存器的值,并将画面切换到值对应的窗口,同时画面又要强制回到开机画面,然后又回到之前画面!
将第3个PLC控制删除或更换与切换窗口不同的寄存器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