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某客户的触摸屏和单片机通过Modbus RTU协议 ,控制多台单片机,其中一台单片机通讯中断时宏指令无法继续执行下去。
解决思路:
1、检查客户程序中宏指令,并没有错误;
2、在宏指令中追加测试指令,使用“在线模拟”功能模拟和单片机通讯中断情况;
3、当通讯中断的时候,的确宏指令不在往下一条宏执行。
4、再次查看宏指令,发现使用的都是GetDate 和 SetDate 函数,将GetDate 和SetDate函数换成GetDateEx和SetDateEx函数。
5、重新运行程序后,宏指令可以正常执行。

网友(2011-09-28):
看的激动。。。 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1-12-03):
请问版主,EB500的屏宏指令如何编程和触发呢?谢谢

网友(2012-11-19):
请问版主说的“在宏指令中追加测试指令”,是怎样追加呀??

网友:
测试指令TRACT

网友(2016-07-10):
将GetDate 和SetDate函数换成GetDateEx和SetDateEx函数,能详细说明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您好 EX函数可以达到:从设备读取数据并继续执行下一个命令,即使从这个设备没有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