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PLC与屏通讯,无法实现PLC控制画面跳转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
CP1H PLC与屏通讯,无法实现PLC控制画面跳转问题
解决思路:
1、检查PLC程序和HMI程序,发现部分画面是通过D2寄存器的值来控制画面跳转;因此新增PLC控制组件,用D2控制。
2、因触摸屏屏的程序画面序号与PLC程序D2寄存器值不一致,修改PLC的D2值,但还是无法跳转。
3、检查发现D2的值是十六进制,而测试发现HMI程序的PLC控制只识别十进制数据。4、把PLC的D2值改成HMI程序对应的画面值,但需通过进制转换如98对应152, PLC控制切换画面实现。

网友(2012-06-13):
这个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7-19):
回复 网友A:

    能否教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