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天平通信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某客户MT6100触摸屏和德安特电子天平通讯,用电脑在线模拟都可以正常和电子天平通讯,但是下载触摸屏后,电子天平都无法和触摸屏通讯。
解决思路:
1、检查电子天平通讯设置,以该默认参数设置触摸屏通讯参数,然后将工程下载到触摸屏中后,依旧无法通讯;
2、更换触摸屏通讯接口,重新下载程序,依旧无法和台秤通讯;
3、用串口在线监控台秤向触摸屏发送的数据;
4、台秤分别连接电脑和触摸屏通讯,这时,原本不能正常接受数据的触摸屏的此时和电脑一样可以正常接收台秤发送过来的数据;
5、尝试将电脑USB转RS232串口拔掉,但还是和台秤连接在一起,此时台秤发送的数据还是能在触摸屏上正常显示出来。
6、将串口拔掉,换成100多欧的电阻,此时电子秤就可以和触摸屏正常通讯了。
7、电子称的接口不是标准的接口,需要添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