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
客户穿透通讯不成功

解决思路:
1、检查客户做的通信线没有发现错误。
2、在触摸屏程序上添加一个mosbus server的设备,做两数值输入地址分别为LW 9901、9902。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上,分别输入1、2,三菱软件上不能够通信。
3、后来检查三菱的软件上的波特率为115.2K,触摸屏与PLC通信为38.4K。将软件上的波特率改为38.4K后可以通信。
做穿透的时候这样设置

添加一个modbus server 的设备,通信参数与PLC的一致,画面上放两个数值输入,LW 9901和9902下载到触摸屏上,然后分别输入1和2即可穿透,或者做2个多状态设定原件,一个往LW9901里面写入常数1,另外一个写入常数2,两个原件叠加在一起成一个开启穿透的按钮,在做两按钮分别往两个地址里面写入关闭穿透。这样可以简化穿透通信的设置

网友(2011-09-28):
非常酷哦,不顶对不起良心

网友(2012-03-02):
这个穿透我用过还不错

网友(2012-04-20):
新手学习,请问高手MT6070I与台达伺服的通信地址如何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伺服的说明书来写,说明书上的地址转换成10进制再加一。

网友(2012-07-28):
这个还要不要做专门的穿透线??

楼主(2012-10-09):
需要做专门的穿透线。

网友:
可在EB8000的Project manager界面上点击“穿透通信”按钮设置通信的参数,点击“开始穿透”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受软件所选机型限制,机型选项比较少,是按系列分的,所以里面的com1、com2的通信方式com232和comrs485 4w/2w,受限制,没办法,只能通过LW9901、9902来设置

网友(2012-11-22):
好贴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2013-05-28):
学习了有空试一下

网友(2014-06-08):
问题:
客户穿透通讯不成功

解决思路:
1、检查客户做的通信线没有发现错误。
2、在触摸屏程序上添加一 ...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1、菜鸟在触摸屏上设置的数值输入,lw9901/lw9902/lw9903 寄存器均输不进数值
     2、多状态设置在属性内均写入了相应的1、2、2,但在屏幕显示时,总是显示为空白,也无法更改
     出现以上两种现象,是我在什么地方没做对、还是DVP-EH2要用另外的方法?

网友(2014-10-16):
请教版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FX1s PLC,做穿透通讯时的通讯电缆接线方式是4-2、6-3、5-5 ,235端接维纶屏,456端接PC。按照你的通讯设置方式,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穿透通讯。
请问:是通讯线的接法有问题吗?
同时望版主能附上一份通讯线制作的图纸,谢谢!

网友(2014-12-14):
回复 楼主:

新手学学习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