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无法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与西门子plc通讯,在线模拟正常,下载到触摸屏中无法正常通讯。
解决思路:
1、检查通信线,程序中通讯参数设置;
2、跟换通讯口,换成COM3问题依旧如此;
3、查看客户程序,无不正当组件;
4、找到程序中工程档案保护,关闭工程档案保护,下载到触摸屏中测试,通信正常。

网友(2011-09-23):
与西门子plc通讯,在线模拟怎么设置?我老是连不上!

网友:
检查你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上是否有串口

1、编程电缆连接电脑后电脑上必须要有串口才能在线模拟,或者编程电脑直接是232接口的。
2、检查设备管理器里面的串口的端口号与EB8000软件里面的端口号是否一致。

网友:
我用的是usb ppi的下载线,昨天一下午没搞好,能加我qq576338129具体说下吗?

网友:
如果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串口是不能在线模拟的。

网友(2013-02-20):
USB PPI在电脑上也是占用的COM口,在我的电脑硬件属性里可以看到,此COM口与屏触屏COM口一样

网友(2013-04-09):
西门子200PLC跟威伦触摸屏的如何通讯:
1.触摸屏里的参数基本不要改变 系统默认参数 关键是通讯电缆线HIM(125)——PLC(835)
2.在程序建立变量映射通道,然后使用各个变量在PLC,触摸屏里使用,,,找通信线缆,可自己制作,连接通信,就好了,,,关键是软件里的通信设置复杂些

网友:
请问,工程档案保护在那个目录里?谢谢!

网友(2014-05-11):
我也是plc no 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