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计算机通过6070i和PLC通讯

楼主(2011-07-18):
连接关系是(监控计算机----> 6070i ----> PLC),要求计算机可以通过Modbus 协议读写PLC中的数据(6070i可以设定使用modbus连接PLC),不知能否做到。
    似乎有两种方法可用:
    1.穿透通讯,问题是如果做到在计算机作为主机,需要通讯时打开穿透,不需要通讯时关闭穿透,否则人机界面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2.Modbus server,分两步来做,计算机读写6070I的本地数据,6070i可以设定读写PLC的数据,这样就需要用宏来实现6070i读写plc的数据,通过约定的数据块来实现映射,这样只能针对PLC的某一块数据来实现,不能做到对plc所有数据的访问,不灵活,而且实现比较复杂。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实现方法,请多多指教,先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
请在PC机上使用组态软件对MT6070ih进行监控。

楼主:
pc机上是安装组态软件,麻烦问一下版主,在6070i上如何设置可以做到,pc机通过modbus 协议访问plc?谢谢!!

网友(2015-03-24):
同样想用到这样的功能,若只读取PLC的某段还好,全部的数据就很麻烦了,还请斑竹给下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