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只有一个com口,怎么标了COM1 RS232, COM2RS485

楼主(2011-07-18):
TK6070iH只有一个com口,怎么标了COM1 RS232, COM2RS485究竟是232还是485

网友:
TK6070iH可以同时使用COM1和COM2,RS485与232之间只是接线的管脚不一样而已!

网友(2014-09-13):
那触摸屏的参数需要设置吗?

网友:
还是说,设备自己会识别。 我用的是PC机 的USB转rs232 接口, 转接头的对应接线是不是
5 GND--- 5  SGND
6 TXD---  2 RXD
7 RST---  7 RST
8 CTS---  8 CTS
9 RXD---  3 TXD

网友(2014-10-13):
呵呵,接口的引脚问题。很易理解。

网友:
维纶通的文档做得实在不容恭维,资料都是点点滴滴的,没有一份系统全面的,完全是给专家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