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新手问题)用8000的软件如何设定,Modbus RTU,485双线,挂几台PLC

楼主(2011-07-19):
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的“设备列表”里面添加PLC的时候,如果两台PLC都选择COM1就会有出错提示,但是485双线是可以挂很多通信单元的,只要地址不同就是了,不知道是我刚学不知道哪里设定还是其它什么的,求解。

网友:
1、若是modbus rtu协议,  RS485 2W通讯接口,可以连接多台设备。
2、在EB8000软件中,只需增加一个Modbus RTU设备即可。其他以站号区别。设置元件地址时,采用“站号"+"#"+"地址”,例如: 4X 1#100; 4X  2#100等。
3、硬件连接线:选择COM1,一分多线连接不同设备即可。

网友(2011-08-31):
楼上你好,要是总线连接的设备数量是可变的,该怎么设置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