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LW RW RW_A RWI EM有啥区别,掉电保存吗?

楼主(2011-07-19):
用MT6100i的时候发现HMI的地址有LW、RW、 RW_A 、RWI 和EM,这三种有啥区别?那些掉电保存哪些不保存,还有就是一上电有没有像PLC那样的标志呢?

网友:
你好,掉电保存的寄存器是RW,RW_A.
RWI是指针变量,指向对应的RW区域。
EM是外部扩展设备的寄存器。如果有加扩展(U盘,SD卡),使用EM地址会在U盘上生成emi文件。
LW是掉电不保持的寄存器。

一些特殊寄存器请参考 图库-地址标签库-系统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