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1-07-20):
我正在做modbus调试,通过串口发现触摸屏发送的数据是 01 03 00 63 00 04 B4 17,
我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3 08 00 01 00 02 00 03 00 04  46 3A,在HMi上应该会一次显示1、2、3、4
可是数值显示单元还是处于消失状态,根本不显示。求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LZ 同求解释 LZ要是解决了也不忘告诉小弟一声

楼主:
解决了哦。。嘻嘻

楼主:
但是还有点小小的问题哦、、可以联系我 私信给我你的QQ号码

网友:
发送01 03 08 00 01 00 02 00 03 00 04 0D 14  原来的 CRC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短消息发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QQ:649511982

网友(2012-04-11):
我也是想用串口软件发送数据,然后用数值显示元件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但就是没显示,求指点如何设置

网友:
回复数据可能不正确,请检查回复数据。

网友(2012-05-29):
发送01 03 08 00 01 00 02 00 03 00 04 0D 14  原来的 CRC错误。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CRC错误?什么意思?程序方面有错吗?

网友:
CRC校验吗计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