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字体怎么添加啊!!!

楼主(2011-07-22):
我把新字体拷贝到软件的 FONT 文件夹内,可是选择字体的时候还是没有啊? 我想用LED字体显示数字因为那样漂亮些

网友:
你好,请拷贝新字体到C盘 WINDOWS下FONTS文件夹里面,就可以在EB8000选择到相应的字体。  要想在屏上面显示,还必须在编辑--系统参数--字体,添加该新字体。

网友(2011-09-24):
很多字体在C盘 WINDOWS下FONTS文件夹里面有,EB8000就没有,或者今天有明天没有。辛苦做好的程序,下载到屏上都成了框框。

网友:
http://www.weinview.cn/bbs/viewt ... &extra=page%3D3
请参考这个帖子,是否有类似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