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tk6070ih触摸屏设置成MODBUS RTU通信,能读写PLC么?

楼主(2011-07-24):
我现在需要用MODBUS RTU协议和AB的PLC通信,请问把tk6070ih触摸屏设置成MODBUS RTU通信,能读写PLC么?
如果不能,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楼主:
有谁知道么?

楼主:
从站好像没有读写主站的能力~~~回答完毕,谢谢~

网友:
您好 ,您的PLC是什么型号的呢?
如PLC可以设置成modbus 从站的话是可以和触摸屏正常通信读写PL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PLC要设置成MODBUS主站呢?我记得MODBUS MASTER能控制 MODBUS SLAVE,但是slave不能给master动作命令吧~~PLC是micrologix 1100

网友:
slave不会给master主动发送命令,slave只会接收命令后回复。
另外您的这个PLC可以用现成的驱动程序通信。Allen-Bradley DF1

网友(2011-08-26):
松下的FPX PLC好像不分主站从站吧,两台FPX使用Modbus RTU连接,可以互相写数据的。
那么TK6070能写FPX吗?

网友:
TK可以通过现成的驱动与FPX通信,不需要使用modbus。
Panasonic FP

网友:
TK可以通过FPX的编程口与PLC通讯,在调试程序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因为要么PLC与触摸屏通讯,要么PLC与电脑通讯,不能同时通讯。
如果可以使用modbus,就可以同时通讯了,调试程序方便,在正式使用的时候可以换回使用编程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