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Adjustable)和MODBUS RTU 的区别

楼主(2011-07-28):
我想问下MODBUS RTU (Adjustable)格式和MODBUS RTU   有什么区别呢? 在MODBUS RTU 里面也可以设置modbus的起始地址吗??

网友:
你好,MODBUS RTU的地址范围是1~65535,已经固定,不能调整
MODBUS RTU(Adjustable)可以调整,比如参数1设置为5,地址范围就是5~65535.相当于地址偏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