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选窗口问题

楼主(2011-07-31):
如何在快选窗口上建立功能键!从而实现窗口之间的相互转换! 麻烦大家帮帮忙!

网友:
直接打开3号窗口即快选窗口,在里面添加就可以了。

楼主:
那怎么让快选窗口在指定的窗口中出现呢?我发现每一个窗口都有快选窗口!  谢谢帮我解答下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那怎么让快选窗口在指定的窗口中出现呢?我发现每一个窗口都有快选窗口!  谢谢帮我解答下这个问题 谢谢
引用 网友A:

也在试验这个功能,请斑竹指教。

网友:
你好,使用系统寄存器LB9014可以隐藏显示快选按键,例如需要在20号窗口隐藏,只需在20号窗口做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设置LB9014窗口打开时设为ON即可。

网友(2013-06-10):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