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系列列怎样读取西门子300的PLC的DB2.DBD10这个数据块呢

楼主(2011-08-04):
MT6100i系列列怎样读取西门子300的PLC的DB2.DBD10这个数据块呢   在字元显示元件属性里应该怎么做呢

   MT6100i系列列怎样写入西门子300的PLC的DB2.DB20这个数据块呢    在字元输入元件属性里应该怎么做呢

  谢谢老大帮忙

网友:
设备类型选择DBDN ,地址写成00020010,前面的零可以省略

楼主:
版主太好啦

网友:
可以与S7-400 PLC通讯吗

网友:
可以 ,PLC类型选择S7-300 MPi。

网友(2011-09-10):
DBW30怎么选地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相应的DB快例如DB10,在后面写db里面的具体的地址。

网友:
管理员太好了,谢谢你这样热情正确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