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 to BCD

楼主(2011-08-05):
我在通过MODBUS RTU 方式读取温湿度数据时遇到难题:十六位数据如何转换为BCD数据,我没查到有这种宏语言,请高手帮忙。

网友(2012-07-18):
无解啊好像 我也正在头疼这个问题

网友:
有谁做好的可以发我邮箱吗   380752645@qq.com
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
为何数据输入元件资料格式不直接采用16BIT-BCD 或32BIT-BCD.

网友(2013-11-07):
我想问的是在威纶屏里设置的32位BCD格式数据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呢?因为我在里面设置32位BCD类型的数据到plc里变成16进制该数据了,比如我输入32位BCD格式的64,采集到plc里变成100了,我很纳闷。BCD不就是十进制数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