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新的EBEB8000V443_20110701.zip<多语言版> 安装用不了

楼主(2011-08-09):
下载新的EBEB8000V443_20110701.zip<多语言版> 安装用不了

   下载新的EBEB8000V443_20110701.zip<多语言版> 安装后打不开文件,在安装繁体还是一样,搞不明,系统是XP3,系统重新安装还是一样,但按装EB8000V442_20110420_chs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不知到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你好,我这里没有遇到此问题,请问打不开文件,是指MTP程序文件无法打开吗?

楼主:
MTP程序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
在您打开程序的时候有什么提示?

网友:
不要安装这个版本的了  这个版本的在定义 char 型变量的时候  超过128的数据都显示****

网友:
char是有符号变量,如果超过127您可以将变量定义成unsigned char

网友:
char是有符号变量,如果超过127您可以将变量定义成unsigned char
引用 网友A:

回头试试 若可行 再来道谢

网友:
不要安装这个版本的了  这个版本的在定义 char 型变量的时候  超过128的数据都显示****
引用 网友B:

我说错了  是 short 类型的变量  超过128时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都是 ******    但是去年几个低版本的  就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你好,经过测试V443没有此情况出现,请确认你的上下限范围和显示格式都是正确的,或者你可以把出错的示例程序发给我们,我们会及时为你处理。

楼主:
Project Manager这个介面窗口是可以打开,点编辑工具Easy Builder8000就打不开,一点返应都无,MTP程序文件发白,都无显手指的图标。软件安装过正常。

网友:
点Easy Builder8000之后看看进程管理器是否有这个进程。或者你试下在EB8000安装目录下,直接双击这个Easy Builder8000.EXE试试,EB8000目录下project里面程序双击或选择Easy Builder8000.EXE打开看看。

楼主:
这个方法之前我试过的,不成。前天重新下载,今天下午有点时间重新安装一下,安装后可以打了,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次下载是第三次了。前两次下载的安装都不成。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