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Win7系统的usb驱动软件

楼主(2011-08-09):
eb8000的编程软件里面有usb驱动软件,但是WinXP的,有没有适合Win7

网友:
你好,USB驱动没有区分XP和WIN7,请选择安装即可
参考: Q01.i系列HMI USB driver

楼主:
我的是Win7专业版32位的操作系统,我试过了!安装不到啊!

楼主:
搞定了!不是系统问题!只要把usb驱动软件属性里的兼容改成Win7就OK了!怎么就没人说呢!老说系统问题!

网友: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