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显示单元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我将数值单元设置成小数点前2位,后2位,计算机与触摸屏建立起modbus通信,我发送了一个数值7 为何数值单元显示 0.07 而不是7.00呢。求解释!!!

网友:
数据格式要设置为浮点数,你可能设置为整数了

楼主:
我设置的是 16-bit unsigned 难道不对吗

网友:
勾选“比例转换” 100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例转换没有100倍,只有比例最大值 和比例最小值的设定。 比例最大值设置成100是不对的啊

网友:
你要设的最大值比如是“50” ,在下面的“上限值”设成“5000”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6# 99aaa99sss 恩 我调试下试试吧,但是小数部分会怎么显示呢。。。

网友:
应该是设置了2位小数,收到的数据就自动除以100了吧

网友:
数字格式除32位浮点数以外,设置两位小数,会自动把最低的两位数编程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