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设置成了modbus RTU,并定义了一个按钮,可是此按钮无法显示

楼主(2011-08-17):
首先,通讯接口都设置正常。com 1,9600 ,无,1.这都对,可就是项目下载到触摸屏后,按钮不显示,并提示,plc 连接失败。
我是想做触摸屏与串口调试助手通讯,请问使用 RTU,如何让这个按钮显示呢?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
串口调试是不行的 需要专门的modbus调试软件

网友:
是可以的 ,在画面上放得是什么元件,地址是多少?
可以根据网站上weinview modbus功能码来做。

网友:
首先:触摸屏COM1 235--PLC325,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USB series ports也COM1。
      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切换开关属性:OX 1,在串口调试工具里面发送01 02 00 00 (勾选16进制CRC校验  ) 这时触摸屏上面的按钮就会置ON。同理发送01 02 FF FF,按钮置OFF。

楼主:
我这个电脑的串口和触摸屏可以进行自由口通讯的,可以进行正常的接收发送数据的。所以说我的数据线应该没问题。但就是触摸屏与电脑上的modbus调试软件不能通讯,并且触摸屏上定义的位状态切换开关(切换开关属性:OX 1)不显示,总是显示通讯失败,不知道,能进行自由口发送接收,是否就能证明这根线能进行modbus通讯呢?

楼主:
QQ761153454,如果高手可以帮助,请加我QQ。

网友:
触摸屏上放ox1指示灯,触摸屏主动发送
01 01 00 00 00 10 3D C6
回复on
01 01 02 ff ff B8 4C
回复off
01 01 02 00 00 B9 FC

网友:
测试你发送的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2012-08-13):
回复 网友A:

    是正确的,现在pc调试可以用,单片机就不行,我在单片机里无限循环发,然后发完一次,延时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屏幕的com指示灯一直为红色,没有闪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发往pc机是可以的,指令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会一直是红色呢????谢谢斑竹解答!

网友(2025-07-16):
通信协议没有问题,就去检查通信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