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8-20):
请教各位大侠,在不用到PLC的前提下,一个位状态指示灯A能不能被两个位状态元件B,C分别控制?

网友:
不知道您具体是什么样的要求,B、C的地址是什么呢?
说下您的具体要求,应该都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位状态元件B,C的地址是LB0,LB1位状态指示灯A地址是LW0,要求是在屏上触控B或C,A都有指示,B或C ON时A动作,B,C都OFF时A停止,B,Cq 选择的是切换开关

网友:
位状态指示灯A地址是LW0,是一个寄存器,是为on的时候这个寄存器的值要位多少呢 ?

楼主:
我只是想位状态指示灯A能显示0和1两个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宏指令可以实现:
bool bit[3]
GetData(bit[0], "Local HMI", LB, 0, 2)

if bit[0]==false and bit[1]==false then

  bit[2]=false
SetData(bit[2], "Local HMI", LB, 2, 1)
else if bit[0]==true and bit[1]==true then

  bit[2]=true
  SetData(bit[2], "Local HMI", LB, 2, 1)
  end if

请参考

楼主:
因然还没看懂,还是先谢谢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