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S7-400PLC通讯

楼主(2011-08-23):
现在你公司的触摸屏有可以和S7-400PLC进行通讯连接吗

网友:
6000系列可以通过MPI通信,
8000系列可以通过MPI和以太网与S7-400通信。

楼主:
在那里可找到8000系列可以通过MPI和以太网与S7-400通信的技术和学习资料,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你公司的触摸屏了

网友:
在EB8000软件里面,说明——PLC连接手册里面有连接的资料,您可以先看下,如果还是有问题请拨打400电话咨询。

楼主:
首先感谢管理员的热心帮助,我在EB8000软件里没有找到连接通讯的资料,

网友:
请参考附件资料。

楼主:
请问,还可以和S7-400进行PROFIBUS通讯吗?

网友:
目前不支持PROFIBU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