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读取一个线圈的输出状态

楼主(2011-08-25):
modbus上只能读取一组(注意是一组而不是一个)线圈的输出输入状态。我触摸屏用了RTU定义了2个指示灯(0x01.0x02),现在通过串口看到触摸屏不断发送的是01 01 00 00 00 10 3D C6 . 这是从地址0读取16个位的状态 ,懂的人会懂的。接着发送 01 01  02 01 00 b8 6c 点亮指示灯1 ,此时指示灯2必然关闭的。串口发送01 01  02  02 00 b8 9c点亮指示灯2 ,此时指示灯1必然关闭。结果就是我2个指示灯只能交替亮灭。我想知道,如何读取一个线圈的状态呢?就是串口发送01 01 00 00 00 01 CRC      .这样就能避免上述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说,我点亮指示灯1的时候,影响了指示灯2.如何能不影响呢

网友:
接着返回 01 01  02 01 00 b8 6c
这个是下位机返回的,代表最低的一个位为on其他的都为off,写单个线圈用的是05。
modbus协议每次读取都是读取16个位的。

楼主:
01 01  02 01 00 b8 6c

这个就有问题。01 为读取, 02为2个数据,01 00 具体的数据。这个就是把其中一个灯置1.可是另外一个你必然会置0.因为你的数据时01 00变成2进制,你知道的。
但是我想出一个好办法。现在就是说控制1个灯的亮灭而不会影响另外一个的亮灭。QQ761153454.希望交流

网友:
RTU  发送命令,然后server再返回01 01  02 01 00 b8 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