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不能通讯

楼主(2011-08-25):
我有两台MT6070iH,其中一个带以太网接口,可目前一直与两个232转485转换器和两个温湿度变送器无法通讯。设置如下COM1或2. 9600或2400,none,8,1.但一直无法通讯,通讯程序为说明书上提供的;转换器为市场上买的A,B,V+,GND四线,因此通信线就接了2根,因为距离不超过1米,没有并120欧姆的电阻;如果线倒了,显示为0.目前显示2.56和40.3,但一直不变化。编译通过,与三菱PLC通信正常。到底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请指教,万分感谢!现在特郁闷。 通讯.rar (653 Bytes, 下载次数: 201)

楼主:
27315转换为十六进制为0x6AB3,为何再用宏语言是显示为黑色,如果为0x6A就会显示红色,是否  0x6AB3如此格式书写是否正确?

网友:
1、您的温控器是支持什么通信协议的?在宏指令的自由协议章节是使用的是与modbus的设备通信的。
2、书写的根式是正确的,显示什么颜色没有关系。

网友:
我在此论坛上的一个贴子,专门讨论了此事,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你去找找。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