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补充说明

楼主(2011-08-26):
您好:
     温度变送器支持MODBUS  RTU协议,且是两个厂家产品,485转232转换器也是市场是随意买的两个厂家的产品,我都咨询过厂家但都说别人使用正常,按照说明书使用就可。触摸屏与三菱plc通讯正常。我反复改变参数,但一直不成功。我把使用说明书传上去,请帮忙分析一下,现在是十万火急,先谢了! DB4850-DB113-11-N.pdf (693.09 KB, 下载次数: 409)

网友:
协议经分析,没错,符合MODBUS规范协议,你的问题可能是:
1。硬件设置不对,比如:通讯设置调线
2。485转232转换器质量有问题。(我碰见过这种情况)
3。屏设置的不对。具体设置请找我过去的贴子
4。宏指令写得不对,比如:校验值,发送数据的顺序。

楼主:
谢谢楼上,您的帖子我刚读过。我的工程是我公司的老化实验室,是业余时间做。刚才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在增加一个MODBUS RTU Server,站号为0,然后再试一下。因为我还有一个三菱 FX2n,所以我觉得最好用宏语言方便。我试好后再回复你。都像你这样热情就好了。

楼主:
增加MODBUS RTU Server 后简单试了下不成功,后参考阿林的例程改为直接读取,再增加一个MODBUS RTU,读3X或6X 。不过出现一个新问题:COM1 RS232可以,COM2 RS232不能通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即如果触摸屏与多个plc ,变频器或仪表通讯,波特率设定为一致好呢还是可以随意设为不同值。

网友:
1、COM2 RS232  的接线方法不一样,使用的是4TX、6RX、5GND请确认您的接线方法。
2、如果触摸屏与多个plc ,变频器或仪表通讯,波特使用不同的接口可以使用不同的波特率,如果是使用一个接口接多个设备,几个接口的波特率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