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迅普打印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1-08-27):
请问一下:
    我用迅普sp-E1610sk打印机和MT6070IH连接,为什么一开机就自动打印,而且打的是乱码??  屏用的是COM3(9针母头) RS232接线对应是  触摸屏的8和7对应打印机2和3。

网友:
您的触摸屏的程序是怎么样设置的呢?8是RX,7是TX请确认接线、通信参数是否正确。
这个有可能是通信参数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