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X数据取样不能记录

楼主(2011-08-29):
通过MODBUS读取6x0和6x1后设定通过数字输入写入到LW或RW,但使用定时传输功能或资料取样功能皆不能获得数据,即可以显示但不能存储,也就不能做趋势图和历史数据显示。其中资料取样分别设定LW,RW和6x都不能获得数据,地址0-11000皆试过都不行。能直接读取,能设定写入却不能写入,也不能直接取样,是不是不可思议,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有没有选择保存呢?
你是怎么样判断没有数据保存呢?

楼主:
取值范围过小引起。
还有一个问题:原来的使用说明书里介绍了通过某种(JAVA?)浏览器和VNC远程查看HMI的画面的方法,现在找不到这个说明了,不知还是否可用?我主要是想是简单实现远程查看功能,当然“10远程监控和远程下载视频教程_EB8000”也很好。

网友:
你好,使用上述VNC输入外网IP即可访问,此时屏所致局域网要映射5900端口到HMI的IP地址。

网友:
您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呢?必须使用8000系列的触摸屏才有这个功能。

然后使用VNC软件输入对应的IP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