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选单问题

楼主(2011-08-29):
各位大师
请教一个问题:在EB6056中项目选单无件中怎 样将项目资料来源中预设资料数据传到PLC中??
比如项目数选5个,5个项目中的数值分别为1 /2/3/4/5
怎样将这些数据传到三菱的PLC中

网友:
请参照图片上设置,

楼主:
先谢谢您了
如果我现在想把项目资料中的数据0传送到PLC的D100中要怎么做

网友:
项目选单中监看地址选择D100即可,对应选择数值是0的项目即传送数值0到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