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下载只能下一次?!

楼主(2011-08-30):
昨天在使用MT6070i的,只有第一次能操作,也就是说连上线后,第一次能下载,也能重启,但是在不动任何线的情况下,第二次就提示连线错误或者密码错误。
但是第一次下载连下载系统提供的初始触摸程式都提示错误,很简单的界面都报错,在EB8000里选的型号绝对没错,求解释,急!!!!!

楼主:
第二次以及往后都是这个提示,如果还要下载就必须考虑拔掉USB连线,过一会再插上才能允许操作一次,

楼主:
还有就是下载的时候那些文件明明白白的都在,可它偏说不存在,无语……

网友:
不知道您是使用什么样的USB的下载线,有些质量不好的比较容易出现您所说的问题。

楼主:
自己折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现在见问题整理一下。
1,插上USB线呢,会有提示,在右下脚有连接图标,退出时若选择安全退出,即使第二次连接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依然提示检查USB连线或密码。
2,直接拔出,连接时有反应,能做一次下载,不动线,执行第二次下载提示选择正确的HMI机型,第三次则提示USB连线及密码错误。之后都是USB连线或密码错误。

楼主:
现在我换了台电脑,试了试,能行。
但是在我的电脑上还是老问题,我估计是软件兼容的问题。
求解释,我的两台电脑都装了三菱PLC编程软件,还有松下伺服电机的监测软件,别的特殊软件就没了,麻烦管理员试试,给我一个答复,谢谢。

网友:
可能电脑USB的驱动电流有关系。

网友:
我也经常发现这样的问题,拔出线再插进去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说如此不算太麻烦,但是现在我这两台电脑都失去了下载触屏的功能……这个兼容的问题还是很有必要解决的。

楼主:
我为了试着把下载恢复,把能卸载的都卸载了,可是仍然下载错误,我总不能必须重装系统,再重装这个EB8000来试试能不能行吧?
为这个情况我试了4台电脑,只有一台纯净的电脑,只装了EB8000,能够非常正常的使用,其余的一台只能正确的下一次,剩两台都不能正确下载,虽说有电脑能下,但心里用着有那么点不爽快。望管理员试试能否给个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驱动,有的话考虑上传一个。我起初就以为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
你好,参考附件USB下载注意事项,确定你的电脑是USB2.0接口,使用质量可靠的下载线,一般电脑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我看到你们昨天上传了新的版本,我装上试试。我下载线的确超过了1m,是不是双屏蔽就不知道了,关于usb2.0,这个我不太能明白,08年的电脑应该不会还配的是1.0的接口吧?
这个我得研究研究,总之谢谢了。

网友(2011-10-06):
这个好象与HMI也有点关闭. 现时我手头有两台TK6102i. 同样的电脑同样的CPU(S7-200), 其中一台HMI用USB连接到电脑时经常就出现您的情况, 但换另一台的话(USB线也不换)却完全没有问题. 建议检查一下是否HMI问题. USB连接经常有问题的HMI我发现好象与CPU连接也不是很好...

网友:
建议使用威纶通原装的USB下载线和通讯线。这样稳定性会有保障一些。

网友:
我这也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情况不知道和大家一样不:我是MT6070ViH和台达ES的PLC,在与PLC连接的情况下,PLC通电的时候就会发生楼主所描述的情况;PLC不通电的情况下,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一切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使用最新版本的软件和触摸屏的OS测试,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刚下载了,线没有拔继续重新下载就会就报错。重新拔线再插上下载就好.

楼主:
我下了那个最新的版本依然如此啊……,我还有点不解,为啥新版的帮助里没有了那个PLC与触摸屏的连线帮助了呢?能告诉下我那个帮助是我没找到还是没有做进去??

网友:
你的触摸屏的OS版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一台是您说的这情况,我常用的那台手提就是下不了,最最开始我倒是下得了,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神奇的原因,就再也下不了。
不过我现在改用U盘上传了,无所谓啦……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装的是0923上传出来的那个版本,至于您说的触摸屏OS版本吧,我不是太懂,那个序列号是1109开头的都下不进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论坛的验证码变成语音的了,我还以为是我电脑的问题呢,一直回复不了,我是看到了有人说改了我才知道原来不是用图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段时间一个用户想把老屏里的程序取出来上传到新屏里,由于限制携带U盘,就拿手机充当U盘,那个程序上传后就生成了一个文件,从表面上看,竟然有3.6G,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占用存储空间,不过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那就不知道多慢了,客户反映放了20多分钟才下进去,哎……
我回来用我的手机试了下,那个文件删都删不掉了,不过过了几天它就把大小恢复到0.0KB了,(他们的操作系统是繁体的),也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引起这个现象。

楼主(2011-12-12):
我们期待性能改善……
宏指令那块也不是很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F:

    验证码已经改了,现在只要恢复超过5次后就没有了。

网友(2013-11-17):
垃圾威纶通就是这样,我换了3条USB ,都还不可以, 我一台老式的MP3 ,3条传输都是杠杠的,其中一条还是银行USBKEY用的,质量不用说的好。 这个根本就是不是USB线的问题, 就是TK6010I是垃圾货。 每次都是要重新拔出再插, 线的问题不可能这么刚好,每次都是下载一次后就不行了, 要把线再插。 没有这么刚好每次下载一次,线就她妈的接触不好。

网友:
是不是USB扣接触不良哦

嘻嘻 新人瞎猜不要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