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关于COM1-485-2W连接多个设备(设备支持MODBUS-RTU协议)?

楼主(2011-08-31):
HMI:MT6070iH;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在com1上接的设备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可能接5个也可能接10个(接5个站号1-5,接10的话站号1-10);但是在元件“地址”里面只能写1#2000,2#2000...而前面的站号1、2都是固定的;可我的站号是可变的,随着接设备的数量不同站号也随之变化;这时该怎么办啊?

楼主:
楼主帮帮忙吧,不会弄了,已经晕了。
谢谢!

网友:
您可以把地址前面的账号改成var0使用账号变量。
通过改变地址变量的值来改变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