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9-01):
HMI:mt6070ih,怎么才能让宏指令开机就自动执行啊,不用按键之类触发。

网友:
你可以用LB9000---LB9009完成这个目的。

网友:
在编辑-系统参数设置
选择,开机后执行一次。
如果需要开机后一直执行请按照楼上的方法做。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