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幕的黑体字

楼主(2011-09-01):
1\我的文字元件里面内容是汉字,汉字的字体是黑体,为什么重复编译之后,黑体这种字体就消失了?再次重装系统之后黑体字又有了,请各位赐教!!
2\历史元件属性里面列的宽度怎么不可以调整?

网友:
1、消失是否是windows下面黑体字体被删除了或者不是标准的黑体字体
2、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可以调整列宽,在一般属性--网格---设置栏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