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与LS K120S 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1-09-04):
新购屏,通讯线有的是LS的编程线,按法“HMI 2----3  PLC “HMI 3----2  PLC   “HMI 5----5 PLC  HMI编程口设置38400  其它与PLC一至。仍不能通讯。是屏的问题还是啥问题。 求高手急指点。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参考一家公司做的程序,原因是 HMI 2-PLC 6 HMI 3--PLC 9 HMI 5-PLC5 接线方法,选COM1 默认设置  ,然后吧,新的软件驱动程序有问题。用原来他们用的那个驱动是K300S 的就可以了,新软件选择了后没有。只要一选 LS MASTER -K CPU DIRECT 这个协议就通讯不上了。软件问题。我还以为是屏的问题,准备退屏呢。看来威纶的软件要再改进一下。新版本的软件4。43

楼主:
LS MASTER-K300S CPU 这个驱动,就是老的版本中间的这个驱动,最好是安装个老板本的,做一个这样的驱动,然后在用新的软件来做图。做好后就不要动属性设置了

网友:
现在用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
原来的呢?

楼主:
新版本的软件4。43    老软件 2。74

楼主:
只是痛苦,感情楼上是做假证的,事儿做到这个份上只有做假证的来支持

网友(2014-07-25):
很好,照着你的方法我通讯成功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