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器件6x01如何使用

楼主(2011-09-05):
屏的输入器件读地址lw0,写地址6x01.然后设置了一个lb9201的指示灯。用于监控com口的通信状态。程序下载后,指示灯是亮的。不知为何,输入了一个数值后触摸屏发送0106,只要我返回0106的错误码,通讯灯就亮。都不会出现指示灯灭的时候。QQ761153454

网友:
我这里测试返回如果是错误的的,即使前面是 01 06指示灯也会灭掉。
您现在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

楼主:
软件是v4.43 屏是mt6056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