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语言切换无法实现

楼主(2011-09-06):
我按照:多国语言切换示范,还是无法切换语言。使用LW-9134寄存器无法实现。能否告我更多的特殊寄存器的功能?

网友:
在数值输入原件——一般属性——设置,勾选系统寄存器,在选项里面选项对应功能的寄存器。

楼主:
谢谢了,我知道了

网友:
真心无法实现语言转换功能 我按照说明书把各种字体都设置好了 但是不能实现切换功能 是如何更改多种字体的每种字体的状态数的呀

网友:
请参照图片上的更改状态数进行修改。